联想300-15ISK

楼主(2021-11-04):
今天接到一台二修机。板号LA-D101P 键盘接口断线掉点。把线都接上了,左边字母 数字都能用,右边小键盘不能用,外接USB键盘都正常。有没有知道是怎么回事的,附图

网友:
谢谢分享 感觉不能用是你补的线

网友:
谢谢老师分享!

海阔天空a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人家在求助 。。

网友A:
线如果都是通的 可以刷一下EC

网友B:
把之前的线割断 拉每条线到I/O对应位置 JKB1是一个转接口连接到主板内部的线

网友C:
看下线有没有到ec啊          有可能断线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海阔天空a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感谢  楼主分享

海阔天空a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人家在求助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下线有没有到ec啊          有可能断线

30个脚全部量过了,都到EC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之前的线割断 拉每条线到I/O对应位置 JKB1是一个转接口连接到主板内部的线

30个脚全部量过了,都到EC,这样不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如果都是通的 可以刷一下EC

26个脚全部量过了,都到EC   有两个脚是供电,图上标注电阻没用料

网友:
感觉是你用的连接线有问题

网友:
你这是进水了 吧 有换键盘试过吗  绝缘 做的也不是很好啊

网友:
导电不良?看着就闹心,楼主耐心可以

网友D:
这个我知道,已经修过这类问题了,主板是14寸改的15寸,南桥有定义脚,看下图纸就知道了,不明白联系我

网友:
上次修这个问题ec都换了好几个,联想的就是瞎讲究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我知道,已经修过这类问题了,主板是14寸改的15寸,南桥有定义脚,看下图纸就知道了,不明白联系我

谢谢大哥 。如何联系你。

网友:
这线接的  厉害啊

网友:
进水的机器 在换个键盘试试

网友:
键盘换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