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戴尔G3-3579 不充电维修

楼主(2021-11-04):
原故障:插上适配器不显示  电池单独可以开机。测试一:拔掉电池,适配器无法开机,电流加到0.35掉电。测试二:插着电池,插着充电器,充电器图标时有时无。判断:一 排除充电器 第二 排除电池  剩下的维修主板:翻了一些维修案例,有的说保护隔离电路管子损坏,先从简单来,更换掉了PQ3.PQ4.PQ7.PQ8故障以旧,有人说充电芯片问题,我又换掉了充电芯片,问题并没有解决,接下来就只能仔细查找电路分析图纸了,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仔细检查,发现问题应该在充电电路,充电IC发出的ACOK信号应该是高电平才正确,它是低电平,那么导致ACOK成为低电平的原因经过排查是充电ic工作条件并没有满足,那么接下来必须查出来源,经过一番苦逼大战,最终解决问题,有想知道具体问题的可以联系我13820473695

maling1987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wsm001 -2 -2
唐茂标 -5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liyanchenshizhu -5 -5 我也来插一脚
谢123451989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yang1095 -2 -2
yichukun1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276400043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zjjwwx -5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huiguorou -5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网友(点评):
发经验贴不建议 如此 …… 你不怕电话被打爆吗

网友:
就这,就这

网友:
陈师傅忙碌了几个小时,最后更换了主板。

网友:
哦 原来是这样的啊,客户等不急,将就用用,

网友:
ACOK是高电平

网友:
电源插口坏了应该

网友:
人才辈出。

网友A:
发帖最好不要这么发

网友:
说了=没说

网友:
这么发贴还不如不发,还电话问你,啥目的?这种贴就应该删除

网友:
差评差评差评

网友:
陈师傅忙碌了几个小时,最终赔客户一台电脑。完美解决不充电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帖最好不要这么发

这种帖子建议直接删除

网友:
充电能有什么深文大义,电池,充电口本身(尤其戴尔的容易被人忽略),充放电芯片  隔离管,EC,就这些!@!!

网友:
很简单,你不发我们也知道,如果是BQ系列,ACOK前面就几个条件VCC  6V  ACDET   然后是ACOK

网友:
问你干啥?大家都会修。这种帖子找骂

网友:
浪费我的流量

网友:
高手不漏面,这样的帖子我建议还是不发最好免得被别人减分。

网友:
bios问题吧

网友:
不要在论坛里卖弄了,分享出来,大家共同学习进步

网友:
充电ic acdet.acdrv.cmsrt.两mos管.vreg6v.温度信号脚.acok

网友:
刷了个bios吧? 删帖吧

网友:
这个刁毛 请求版主封了这个鸟人

网友:
还电话联系你    是不是还要加你微信然后发个红包啥的

网友:
这种帖子是怎么推荐的

网友:
还钓起鱼来.....

网友:
这也是混口饭吃!

网友:
世界第一逗比就是你!这种爱卖弄的基本上水平很烂

网友:
没有分享精神就不要发帖

网友:
bios问题应该是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 牛,学习了

网友B:
楼主 真的是个逗比 这机器修了几台 很容易烧无线网卡下面的五角管 还有隔离电路控制电路的与门管子 都不怎么难修
liancheng1985
我的是那个PUB01,坏了,导致公共点跳,适配器和电池不停的切换,看了你的回帖,短接2——4脚OK.感谢
详情

网友:
这里是大家分享经验共同进步的地方,凭啥到你这里要电话联系你,千千万万帖子偏要看你的是不是

网友:
在那里发大病,打广告。那是过来发帖。简直发病,就你的小心,不过愚蠢!建议删除浪费论坛储存空间

网友:
楼主 真的是个逗比 这机器修了几台 很容易烧无线网卡下面的五角管 还有隔离电路控制电路的与门管子 都不怎么难修

网友:
有可能是IO的问题哦 我修联想时遇到过

网友:
就一个充电问题  搞的多有技术含量  搞得好像没了你 别人搞不定一样

网友:
不露功夫,钓胃口,要交学废才愿意分享!

网友(2021-12-09):
你要火了   这帖子无敌了。。。。。。。。。。。。。

网友:
这个我遇到过一台,把ACOK连接的一个0欧电阻断开就可以了,ACOK这个本来是输出3.3的不知道为啥连上这个电阻,电压就乱跳,后继电路断开都是乱跳。大家遇到了可以断开试试

网友:
啊这   头这么铁的吗

网友:
哈哈哈哈   看了评论想笑  懂的人说实话都懂,自己都会查。你这是要忽悠新手的杰作

网友C:
I have met this situation before and I spent almost a week trying to fix ...  the initial problem was damaged PU01 (RT9069-33GB) and after replacing, laptop was still not working and further diagnosis turned out that HW_ACAV_IN signal was low, so replacing PUB02 (TC7SH08FU) solved the problem

网友(点评):
我以前遇到过这种情况,我花了近一周的时间试图解决……最初的问题是PU01 (RT9069-33GB)损坏,更换后笔记本电脑仍然不能工作,进一步诊断为HW ACAV IN信号低,更换PUB02 (TC7SH08FU)解决了问题

网友:
这种帖子发出来有什么意义?没有分享精神,要被论坛里的同行骂了,不会有同行直接打电话骂过去吧?

网友:
这怕是来找喷的吧

,保护隔离和充电电路并不是很难修,搞的这么神神秘秘的

网友:
卖关子没有意思了!

网友:
不错大家都说你修的很好的。

网友(2022-03-13):
引用 网友B:
楼主 真的是个逗比    这机器修了几台   很容易烧无线网卡下面的五角管    还有隔离电路控制电路的与门管子 ...

我的是那个PUB02,坏了,导致公共点跳,适配器和电池不停的切换,看了你的回帖,短接2——4脚OK.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I have met this situation before and I spent almost a week trying to fix ...  the initial problem wa ...

我的也是这pub02坏,导致电池和适配器不停切换,看你的回帖,拆了PUB02,短接2,4脚 ,充电正常了,谢谢大神。这个机器修了半个月,充电ic,隔开保护管子全换了一遍,都快放弃了

网友(2022-08-29):
可以共享下维修经验吧?

网友(2023-02-24):
适配器识别信号出问题了吧

网友:
这个机器充电电路和隔离挺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