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x580被快递后 不识别显卡

楼主(2021-11-04):
本来是闲鱼卖了的,完好的显卡,amd rx580 不知道买家怎么搞的。说到手无显示,无奈只能退回。后来发现有概率可以开机显示,游戏和任何跑分都正常,温度也正常。挖坑也正常。请大侠们指点一二 到底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
按楼主描述的症状,大概率是快递过程中的震动导致的。因为有时开机显示貌似完全正常,那么核心显存或者其他虚焊、以及掉件暂时不考虑的话,大概率是电子元件里相对脆弱的晶振出了毛病——裂纹什么的。
建议楼主更换掉这些小东西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楼主描述的症状,大概率是快递过程中的震动导致的。因为有时开机显示貌似完全正常,那么核心显存或者其他 ...

我估计在买家手里不知道经历了什么,rx580作为迪兰的旗舰款 做工都很厚实。我仔细看过。核心和现存有有黑胶!不会你说的晶振倒是可以考虑一下。谢谢

网友:
麻烦老大们 指点一二

网友:
查了一下。缺失5v供电

网友:
缺5v好不好修

网友:
看来这是个无良买家,不想要 故意给我烧了 退货

网友:
现在只剩下 hdmi 接口和dvi接口没有五v了。麻烦哪个大神告知一下怎么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