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 D704P无待机电流

楼主(2021-11-04):
这个主板上电没有一点电流,原始故障是待机芯片烫手,换了一个,芯片是不热了,但是没有一点电流,刚开始的时候电源插头那灯还可以亮,偶尔有3.3V电压,此时待机有0.04左右,但是不能触发,按一下开关键电流会变小,EC也换过了,BIOS也刷了。现在是待机没有,那个老师帮忙给指点一下,甚表谢意。

网友:
再换个待机芯片看看。是不是芯片有问题吧。

网友:
check...srtc and rtcrst circui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