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14无线网卡问题

楼主(2021-11-04):
由天开WIN10不稳定后,从官网上下载了BIOS F.10,本想应该能解决问题,谁知来了一个更大的问题。无线不能用了,检测说明是未安装无线模块,明有驱动都安装好了,就是不能用。无奈退回安装了WIN7 64位系统。问题依然存在。请教各位大神,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换个wifi模块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wifi模块试一下!

换了几个都 一样的问题。

网友:
现在想强制开启无线,不知道针脚定义,请各位大神帮助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