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使用的问题

楼主(2021-11-04):
请问,有谁遇到过用万用表测笔记本上的供电电感一端为10多V,一端为正常值,这种现象是使用的万用表有问题吗?

网友:
正常值是多少

网友:
比如3v供电,一头用万用表测就是10多v,另一头就是3v

网友A:
没有接触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接触好吧。

是真的,测其他电感都是这种情况

网友:
你发个那个位置电路图看看

网友:
感觉万用表没电了吧~

网友:
万用表换电池,不行就是万用表问题,万用表测试的是平均值,电感前端是PWM电路电压高是正常的,一般用示波器测试

网友:
再不把电感一段翘起 在不接上板的情况下试试

网友:
万用表,更新率够快,测量电感交流端,就会这个样子

网友:
正常现象,前端是振荡状态

网友:
这是部分型号的表有这问题
UT61E   U2130等等

楼主既不说表的型号又没图?

这表DCV档抗干扰差。

测电感的DCV到是可以测电解处
但要测场管的工作点(DCV), 那这表无戏

换个玩具表吧
UT139等等

网友:
楼主是啥型号的表子?

最好发个图片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