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I5 CPU被锁频好卡,有人遇到过吗?

楼主(2021-11-04):
主频一直在0.几,上不去,BIOS刷了,CPU焊过,有人遇到过吗?

网友:
温控信号,检流电阻查了吗?

网友:
前天碰到一个 dell  适配器中间针弯了  CPU 降频  电脑很卡 不充电

网友:
这个很早遇到过,但是怎么解决的实在想不起来了

网友:
经常有机器锁频 ,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
什么机器啊 dell 的话电源检测问题就会降频

网友:
看温控电路看看

网友:
温控电路看看

网友B:
CPU跑分才3222分,还是I5 七代的哦,所以我感觉有问题,但又敢经意去换CPU,,,因为现在还能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跑分才3222分,还是I5 七代的哦,所以我感觉有问题,但又敢经意去换CPU,,,因为现在还能开机

不敢换,CPU,,,写错了

网友:
锁  是怎么弄的  不懂

网友:
就像这样,主频一直在0.几,,上不去,很卡,鲁大师跑分3000多分,和一个单核CPU差不多了

网友C:
建议直接换个u排除一下  反正换一下也不难

网友:
应该不是CPU的问题

网友:
什么型号的机器也不说下

网友:
什么机型对应什么问题

网友:
还没遇到过这种问题,有没有大神遇到并解决的

网友:
来跟大佬学习

寻霸业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碰到拯救者的很多小板问题

网友D:
你们有没有怀疑系统呢

网友:
我是用超频软件解决的

网友:
拔掉电池试试,我遇到拔掉电池就不降频,电池故障也会降频!

网友:
适配器坏了

网友:
应该是外设哪里不正常

网友:
戴尔的卡顿,好好去查充电问题

网友:
CPU供电芯片和供电管子查查

网友:
大部分原因不是CPU问题,一个是电源检测,一个是CPU降频信号,还有CPU供电芯片周边电容电阻问题

网友E:
上次一台dell 7560检测不到风扇转速,但能正常用,i5 7200锁频刭1.6g,这cpu最高有2.7g,肯它不是电源问题,刷最新厂家bios,风扇一转就掉电,论坛下了个刷下,bios检测有风扇报警,进系统没事,风扇转也没事,原来是风扇不转,改成常转就没往下修了,1.6g慢又点,但基本都正常,一赛扬水平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上次一台dell 7560检测不到风扇转速,但能正常用,i5 7200锁频刭1.6g,这cpu最高有2.7g,肯它不是电源问题,刷最新厂家bios,风扇一转就掉电,论坛下了个刷下,bios检测有风扇报警,进系统没事,风扇转也没事,原来是风扇不转,改成常转就没往下修了,1.6g慢又点,但基本都正常,一赛扬水平

风扇报错报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直接换个u排除一下  反正换一下也不难

你是有钱人,CPU说换就换

网友:
电源适配器功率不够也会

网友:
刷过BIOS不行的话就换EC百分之九十可以好

网友:
说的不清不楚的  问你也不说  只能只给你猜 猜 猜

网友:
啥机子,有些电源检测针电路出问题也会引起降频的

网友:
什么机器也不说

网友:
DELL 的确实遇到过,很卡,没解决

网友:
CPU有锁频的,咸鱼网上有卖的

网友:
这种一般是适配器或者电源供电这里的问题,你先看看插电源和用电池现象一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机器啊 dell 的话电源检测问题就会降频

DELL   5468   ,别的机器也遇到过,不是说这一种机型会这样

网友:
什么机器也不说 如果是HP dell 的 上电池拔掉充电器如果频率正常了就是 适配器识别的问题  如果还是不正常 主要还是功率检测方向的问题  直接换个EC 试试

网友:
这个是电源模式改了,改成高性能试试

网友:
原装适配器就好了,碰到过

网友:
什么机型楼主也不说下。我们都在瞎猜

网友:
这个不是锁频了,是CPU主动自己降频了,温控电路,电池检测电路,适配器检测电路,都有可能导致这故障

网友:
DELL 5565 A10 9600P 更换全新散热器 , 且增加两根铜管 , 频率恢复正常 .  但风扇转起来后 , 不停 .
DEEP_WIN10_X64_Q8_S_V2021_2 安装这个版本系统 , 任务管理器中可看到温度显示 , 风扇启停也是正常的 .
具体原因 , 也是不得而知了 .

网友:
如果是Dell的或者hp的最好是先换原装的电源试一试,不行的话把电池拔了再试试

网友:
前几天一个电脑进系统后卡死,也是CPU问题

网友:
这种  最难修了

网友:
学习了。。。。

寻霸业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后来解决了吗,大家出的主义你试过了吗

网友:
看看是什么,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你们有没有怀疑系统呢

我就怀疑是系统问题,结果从dos,dos3.2,win95,98,me ,xp,win7,win8.1 win10全部都一样结果

网友:
换原装适配器

网友:
换个适配器看看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这情况我遇到两次了,都是用一个软件解决的,忘记那个软件叫什么了,没有解决的话我可以帮你查查

网友:
升级一下BIOS版本看一下

网友:
碰到过神舟这种问题,cpu换了,bios刷了还是一个杨

网友:
充电器是原装的吗?遇过一次类似 换了原装充电器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就怀疑是系统问题,结果从dos,dos3.2,win95,98,me ,xp,win7,win8.1 win10全部都一样结果

还差win 11了说不一定装了就好了呢

网友:
我手里有三台戴尔的都是这个毛病,装系统都卡的很,得一二个小时才能装完,

网友:
CPU供电有一组坏了

网友:
查充电电路

网友:
什么型号什么板号

网友:
有的机器有通病的

网友(2021-12-04):
很多大佬都说是CPU的问题

网友:
收藏了,等解决了回来看看T^T

网友:
来自: 广西贵港
解决了吗楼主

网友:
温度正常不?功耗正常不?

网友:
这个应该排除cpu,系统,bios,然后再考虑别的

网友:
看到这么多热心的朋友,也学到了,更多检测的方向。就不知道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