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离合成]
联想 IdeaPad S400 去除BIOS白名单&原厂BIOS救砖

楼主(2021-11-04):
联想 IdeaPad S400 原装网卡垃圾,去网上下载了一个开启高级菜单和去白名单的BIOS。结果在BIOS中不小心改了某个设置,变砖了。
没办法,只好用编程器重刷BIOS+EC,自己重做了一个只去除白名单的BIOS,这样无论如何都不会因为BIOS设置变砖了。
另外,独显改集显的话,拆掉独显供电电感就OK了

正常使用下载这个就行了

编程器救砖BIOS EC.rar

网友:
去除白名单,直接在DOS下运行就行了

网友:
楼主,你好,可以把你的版号贴出来吗,我也是这个电脑最近网卡慢的不行,但我没有编程器,我的是i5带独显的版本,不知道可以用你这bios吗

网友:
哥们能传我一份trex西数硬盘维修软件(免费)这个吗,原贴链接失效了96190196@qq.com,不胜感激

网友A:
等了大佬这么多天,还是没有等到回复。

网友(2021-12-24):
引用 网友A:
等了大佬这么多天,还是没有等到回复。

发贴之前,已经装机拿走了。没办法拍板号,这个BIOS原版是S300/S400通用的,我只是去了白名单模块。

网友(2022-04-30):
bios非常有用

网友(2022-08-02):
感谢分享,十分给力

网友:
谢谢分享, bios非常有用

网友(2022-11-12):
s300能用吗

网友:
楼主,S300DOS下安装出现103错误,求助……

网友(2023-04-02):
下载这个资料

网友(2024-01-28):
试了一下,报103,可能是我的那个bios芯片型号不一样,刷不进去

网友(2024-06-15):
问一下,这个可以用在S310上面吗?

网友(2024-11-28):
这个可以用在S310上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