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新编程器 是RT809F还是TL866II PLUS

楼主(2021-11-04):
我原来用的TL866CS一直挺好,就是不怎么支持新版的芯片了。比如W25Q128这种的16MB大小以上的bios就写不了,部分128后缀的芯片直接不识别。同时1.8V的BIOS不能刷写,所以要买个新的了。上述2种编程器都是200多元,价格上还可以。都直接支持1.8V的芯片,都能支持256后缀的芯片。可以再用一段时间。有个RT809H的比较贵,我不甚了解。有必要买吗?

网友:
当然上最好的

网友:
刷EC不多得话F就够用了

网友:
如果全面就809h如果一般就809f

网友:
其实个人觉得。如果只是修笔记本的话,809H并不怎么好用。809H可以刷EMMC,电视机上用的多一些。修本的话。新版809F够用了。

网友:
RT809F够用了

网友A:
直接RT809H吧,我前段时间刷一个32M的BIOS,809F已经不能擦除了,换了809H才行。H本身直接支持1.8V BIOS刷写,就是体积大很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RT809H吧,我前段时间刷一个32M的BIOS,809F已经不能擦除了,换了809H才行。H本身直接支持1.8V BIOS刷写,就是体积大很多

809f本身也支持1.8v啊?

网友:
809F一般够用,但是我认为809H更好@!!最起码支持的EC芯片更多全面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809f本身也支持1.8v啊?

新版的就直接支持1.8V的,不需要加转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809f本身也支持1.8v啊?

可能新版的吧,我的F用了3年了。直到最近才换的H

网友:
装备越好肯定要好啊   不耽误时间不误事

网友:
我就花了一百多块买的编程器,基本所有型号都支持,我都用了几年了没有任何问题,编程器并不是越高级,越昂贵的越好

网友:
我用的是RT809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