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S4300F 板号:X430FA REV2.1 单独插电池无待机?

楼主(2021-11-04):
华硕S4300F 板号:X430FA REV2.1 单独插电池无待机?公共点电压正常为12V左右
插上适配器和电池后有待机3V 5V,但是不触发?
放电一会儿,只插适配器,可以正常触发开机,但是不认独显?独显供电0.8V左右,刷多个论坛BIOS无效!
本机无图纸、无点位,有点麻烦!隔离保护电路未发现击穿MOS管
另外请问“ATK1604BH”是CPU供电芯片吗?

网友A:
这路子有点野吧,跟atk有啥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路子有点野吧,跟atk有啥关系?

要看它是不是EC喽?不是当然没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路子有点野吧,跟atk有啥关系?

没仔细看,EC应该是IT8225E,被无线网卡挡住了,闹了个乌龙!

网友:
此机只插电池,不插适配器,只有线性3V电压,无待机3V、5V为正常的,可能为电池省电而设计的;短接JDEBUGSW5901(IT8225E第110脚)能正常开关机,可能为键盘上的开关坏了,位置已标注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