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块华硕玩家国度 B250 H GAMING维修案例

楼主(2021-11-04):
前几天花了60块收了一块华硕主板如下图主板看起来很上档次,修好可以小赚一笔

客户反映能开机点不亮
试了一下,果然能开机,诊断卡  直接卡7F
测各路电路都正常,先刷BIOS,涛声依旧
可能是某个信号没出吧,找了一下点位图,没有。。。
没有思路了。。。
把南桥散热片拆了下来,看了一下有没有什么情况,然后又开机试试
不能触发了。。。
测量待机条件,测到晶振时突然上电了!当然 卡7F
然后关机,再开机,又不触发。。
先换掉晶振看看,把触发的问题先解决。
开机居然点亮了,心中窃喜,捡了个漏
反复开机,进系统没问题!重新装好南桥散热片。
再开机,诊断卡一路跑码到22,卡一下,然后又重新跑码,反复不停的跑
这个板子问题有点多,,,整理一下心情,在网上搜了一下卡22的问题,大致有的说是显卡,有的说是内存,有的说桥虚焊。
排除了显卡和内存的问题,可能是桥了,不想弄桥。。
正准备用示波器量下是不是换的晶振有问题,突然看到主板边上有摔过的痕迹。下图

不弄南桥都不行了,晶振应该是摔坏的,上焊台加焊,上下195度,芯片可以动了。
再上机,结果当然OK了

修到很多都是摔坏的,现在快递太爆力了!

 会员0元2022-10-15 01:19

网友:
SUSCLK一般不采用,这个触发能受晶振影响莫非是采用的?

网友:
謝謝分享,但有個問題,這個晶片加焊上下都是195度我都推不動,通常下風260度,上風245度才可推動,不知道是不是我的BGA老了,不夠力了.

网友:
比较新的板,很少有的修,不知道是没有坏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