罕见故障 技嘉3060温度显示-40℃ 核心频率最高到270mhz

楼主(2021-11-05):
用V星小飞机拉核心频率最高可以拉到1200+
求可能的故障原因和维修思路

网友A:
gpuz,下拉看看,看看,独立供电接口功耗,重点查功耗检测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gpuz,下拉看看,看看,独立供电接口功耗,重点查功耗检测电路

这是用小飞机拉核心频率到1200后挖矿的功耗 算力目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