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视]
TCL D55A620U三无维修

楼主(2021-11-05):
主板型号为40-T962A1-MAD2LG,开机指示灯不亮,以为电源问题,拆机检测电源没有输出,测量输出端12V短路,拔掉电源板与主板连线,发现主板12V端短路,经排查发现稳压芯片位号为UDN1短路,丝印WC,换后正常
芯片

网友:
路过。。。。。。。
一问三不知
不要回复无意义的,小心扣分,封账号

网友:
感谢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
感谢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2021-12-11):
SY8113的工作频率是500KHZ,可在4.5V-18V的输入电源范围内工作的同时,输出电 可达3A,效率高,SY8113BADC型号降压DC-DC转换器,可兼容PW2163,互相直接提供的。可在不改动PCB位置,焊盘,走线,外围物料的情况下,PIN to
IN兼容PW2163降压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