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40p 板号:nm-a131 rev:1.0 不过保护隔离

楼主(2021-11-05):
   昨天修了几片t440p 的主板,不过保护隔离,有四片板子,有三片是因为rt电阻掉件导致的,有一片是pwrshutdown正常不过保护隔离的。
     前面三片有拍图片,掉件的,刚开始查条件,不过保护隔离先查u101  100脚vregin20有19.5v,bat-volt有7.5v,59脚和102脚都有19.5v,103脚有3.3v 的vcc3sw,97j脚shutdown#有3.3v,98脚th-det,有1.24v这个不对,96脚pwrshutdown#没有3.3v,为0v.th-det有1.24v不对,仔细看主板有掉件,但没点位,不知道是不是rt电阻,从料板上拆了一个换上正常上电,其余两片一样先查条件,th-det有1.24v.rt电阻掉件更换就好了。

    最后一片插电我电流变只有三位看不到电流,测各大电感对地值无明显偏低,插电公共点有1v左右的电压,不过保护隔离查u101 discharge 和pwrshutdown#正常,pq51的2脚仅有4.3v,pr369是470k电阻阻值正常,一端有19.8v,一端有4.3,旁边电阻pr143阻值仅有 1k左右相当于直接给pq9供电,没有产生分压,换掉pr143阻值恢复200k,插电正常上电亮机,

网友:
思路清晰 值得学习 学到了 厉害

网友:
零件都是撞掉的吧

网友:
前三个是热敏电阻撞掉的,查th-det有1.24v,可以看到的,没有图纸,三个常见热敏电阻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