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
佳能2900+打印时纸张右边5厘米一列字迹不清晰,还有漏粉现象

楼主(2021-11-05):
如下图,在纸张的右边大约5厘米宽的一列字迹显示不清楚,而且上面还有没融化的碳粉粒,手摸还会弄脏手,换了新的硒鼓也一样出现此问题。请问各位大神是什么原因?怎么处理?
佳能

网友:
应该是定影器的对应侧有故障。比如定影膜碎了

网友:
朋友们帮我看看,就是我附的三张图画红线的右部分越5厘米宽字迹不清晰,用手摸上面还有碳粉颗粒,谢谢啦!

网友:
定影问题,检查定影组件。

网友:
检查定影部分

网友:
加热组件膜烂了

网友:
楼主是客户吧,不是维修工,没修过打印机吧。明显膜坏了。

网友:
定影 上加熱棍磨破了吧

网友:
字一擦就掉 那就是定影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