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110无待机 怪问题

楼主(2021-11-05):
待机芯片RT8206B 6脚VIN 4脚ONLDO 正常 7脚LDO无输出  7脚也没有短  刚开始以为是8206B坏了  马上换了一个 好了待机正常 顺利亮机 满以为顺利收米 客户取机回去第二天又过来了说还是不开机 再次测试故障依旧 7脚没有输出  又换了一个芯片 也顺利点亮机器了 再次关机开机发现又无待机了 很郁闷  经过反复测试发现一个规律  机器不接电池(不是COMS电池)单插适配器第一次可以正常开机一切正常 如果马上关机 主板待机都没有了 芯片LDO脚也没有输出 芯片其他条件正常 如果把适配器拔掉等上半小时再接适配器又可以正常开机 芯片也一起正常 请问大家这个问题我还应该检查哪里

网友:
把3、5v的滤波电容换了试试

网友:
某个电路短路了吗

网友:
滤波电容 升压电容 反馈 挨个查吧

网友:
感谢大家的指导 问题解决了 更换了升压电容故障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