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9 370显存用哪个软件呢

楼主(2021-11-05):
有460-590
250-280
没看到有370 380呢

网友:
好吧,闲鱼上买了一个,用b350卡一图,换了一台a68好了,这种花目测是核心挂了

网友:
这主板没有强制集显输出?

网友:
闲鱼上买的不知道是我方法不对还是怎么的,测试完了打开记录是空白什么都没有,最后还是用论坛下的那个扫描完了 只是这个主板不能用集显显示很蛋痛,f通道错误,和n卡一样的顺序吗,倒数第三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