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一次联想H61主板不启动维修(刷写BIOS)

楼主(2021-11-05):
朋友拿来一台联想主机(主板IH61M V4.2) 拔了内存 报三短一长 插上内存(内存已测试是好的) 没反应不启动第一时间放电CMOS 反复几次 故障依旧上论坛搜索 可能是BIOS通病

下载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090039-1-1.html十四楼兄弟的BIOS
有资料说是只要刷4M的(U927)即可 找出之前购置的XTW100编带器及附件

直接用测试夹连接怎么也找不到芯片 没办法 只能动粗了 上焊台
开始以为U926为主BIOS先焊了这个了 结果 看到只要刷4M的U927就行了
由于长时间没使用 没等温度到位 拆芯片时把1脚的焊盘搞下来了
唉多出来的事 事后只能飞线了 还好就在边上有个过孔 我圈起来了

直接烧写下载的4M BIN

写完原样焊上 测试 启动正常 感谢坛友
分享经过 有需要的可参考 少走弯路
原贴下载的文件过大 写时有提示(我就重写了4M的就可以启动的 2M的未测试)
附件为我写完正常启动读取的BIN有需要的自取

网友A:
目测你有免拆的延长线,为何要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目测你有免拆的延长线,为何要拆?

死活检测不到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死活检测不到芯片

焊下后一次成功就能读写芯片了

网友:
估计是线接触不好才检测不到,我的也是一样,还是焊下了烧

网友C:
风枪上啊,用烙铁取也是醉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风枪上啊,用烙铁取也是醉了。

风枪吹坏过BIOS芯片的路过你觉得用哪个更安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风枪吹坏过BIOS芯片的路过你觉得用哪个更安全呢

风枪啊,一般不会吹坏的,多练练

网友(2022-03-13):
风枪吹得时间短了吧

网友(2022-04-25):
你这个编程器好用吗,我的341感觉不太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