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hp735 G6跑线维修

楼主(2021-11-05):
日期:2021-11-5
机型:hp 735 G6
板号:6050A3044101-MB-A01
平台:AMD
故障:不开机
维修:接手同行一台hp笔记本,描述说进水不开机了,拆机后发现这主板比我脸还干净,拔掉电池插电 自动上电以为就是放个电的事,谁知道马上就掉电了,按开关没反应。于是只能拆机检查了。
拆机后发现这电脑没图纸没点位,测量开关电压只有0.5v

跑线路相连的二极管和电阻,发现到ec附近,测量电压也是0.5v

拆除开关相连的二极管,发现开关的电压升到了2.8v,

按开关也有跳变,但是不开机,再次测量发现 ec旁边电阻还是只有0.5v,以为短路了 测对地值有300多 但是电压就是被拉低,拆除ec电压还是一样,拆除电阻后,测量另一端电压正常,

上拉的地方直接到ec,于是直接飞线到开关二极管位置,开关机都正常

跑线图,因为没资料 所以不知道这段路到底是干啥用的,谁有资料能说明一下吗

最后亮机图,电脑开关机都正常,使用还在测试 功能

网友:
楼主技术比较强大  学习了

网友:
看不懂,为什么设计的时候不直接,

网友:
思路清晰 不错

网友:
一看这理论经验都非常的丰富

网友:
有图有分析,点赞

网友:
努力学习,积累经验,最后成为大师

网友:
HP的机器真坑,基本上找不图纸。

网友:
厉害,理论性太强

网友:
现在的表还有那个三极管的放大倍数测试,好像几乎用不到吧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 牛,学习了

网友:
纬创基本没啥图纸,维修难度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