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鸿蒙系统帐号锁恢复出厂设置后此设备已绑定华为帐号并被锁定解锁激活

楼主(2021-11-05):
1.千万要看版本, 华为11系统的一定要降级后才可以解锁,不然会出现芯片损坏的情况, 到时候你也要卡刷降级才可以解决的。 2.
选择FLASH选项, 然后点里面的ENGABLE DOWNGRADE
3.显示成功,现在把资料放到SD卡或者OTG卡里面,
4.手机音量上接电脑 ,进RECOVERY模式, 选择里面的UPDATE SD卡或者OTG选择 5.自动升级完成后,
6.再解了BL,直接REMOVE HUAWEI ID或者FRP。就可以了。 备注全程都用到工程线才可以进1.0
注意事项:
  • 电池必须连接到手机的主板并充满电。特别是在使用测试点执行操作时。
  • 具有最新安全版本的华为设备:您必须使用硬件测试点和修改后的 USB 电缆。
  • 所有可能干扰手机的副程序都关闭了
  • 在程序完全完成之前,不应断开或干扰手机的电缆和设备本身
  • 将手机连接到电脑背面的USB接口(主板的USB接口)
    实际使用手机时,请勿将其他USB线插入电脑
  • 避免使用任何类型的 USB 集线器和长 USB 电缆。使用可用的最短 USB 电缆。
  • 手机有库存(出厂)固件版本
  • SIM卡被取出
  • 申请解锁码.解锁账号密码方法教程: http://www.oppojiesuo.com/?p=3199

网友(2022-01-05):
此帖仅作者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