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值减小导致E430C 有待机不触发

楼主(2021-11-05):
接修一个E430C本,插电待机0.015A按开关不触发,拆机检测VIN 20V,P1 20V,P2 16V不正常
,PQ301 PQ304 G极都是19.6V不正常,
测 PACIN 0.3V 不正常,追查PACIN来自PU101  1脚,论坛有贴说翘起PU101 1脚就行,经测试行不通,测PU101 2脚2.6V,3脚3.7V条件满足放大器条件,1脚应该输出高电平才对为什么是0.3V呢?测1脚对地电阻74欧如图

追查PACIN信号所连接的元件都正常无短路现象,

摘下测量PD101,PR112,PR116发现PR116不是10K而是70欧

,从板料找了一个10k电阻替换后,PU101  1脚对地阻值恢复正常

,上电输出电压3.18V恢复正常

P2测试点电压20V恢复正常如图

开机测试亮机如图,到此修复。

网友:
终于看到了电阻变小的例子

网友:
终于看到了电阻变小的例子 学习一下

网友:
跟以前学的理论完全相悖了

网友:
这个故障修起来头疼啊

网友:
哈哈~又是阻值变小

网友:
电阻变小例子。。。

网友:
厉害啊 修到电阻问题的都是佩服的

网友:
小厂电阻....

网友:
这个还是挺难的

网友:
阻值变小,少见

网友:
加分了,前二天遇到个一样的故障。

网友A:
我眼瞎吗?看了半天你那图纸上哪有116?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眼瞎吗?看了半天你那图纸上哪有116?

网友A:
是取下来量的?在线测量有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取下来量的?在线测量有多少,

上有测试图,在线测得74,焊下测量70,略有误差可以忽略

网友:
仁宝经典故障啊

网友:
这个问题第一次见,一般都是换隔离管

网友(2022-04-13):
仁宝点火经典故障啊,,,,

网友:
阻值失效了

网友:
电阻可能是温州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