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星人17 R4 班号LA D751P I7 7代 不出CPU供电

楼主(2021-11-05):
外星人17 R4 班号LA D751P I7 7代 不出CPU供电 电流0.5 CPU对地0.8有没有谁手里有这机器主板 测一下CPU供电对地

网友:
0.8欧有点偏小,CPU的几个小电压对地阻值正常不

网友A:
阻值是正常的,不出CPU供电 查下电路 如果之前是CPU供电短路了 CPU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阻值是正常的,不出CPU供电 查下电路 如果之前是CPU供电短路了 CPU坏的可能性很大

没有大短路 单纯不出CPU供电

网友:
VCCSA供电正常 它受控于CPU供电电源管理 芯片应该正常的 感觉就是CPU问题

网友:
CPU坏了也不出供电。

网友:
昨天在闲鱼上 让人帮忙测了一下 CPU正常5.3 集显13.8 我这个CPU 0.8 集显1.7 明显就CPU坏了 但是这CPU要650块钱啊

网友:
直接换CPU 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