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80显卡维修有偿求助

楼主(2021-11-05):
msi2080显卡能跑鲁大师跑分,跑mats内存测试正常!!但跑甜甜圈软件会奔溃或者卡机黑屏,跑gputest.js -oqa测试有如下报错
打开查供电发现这个电感无电压,但是阻值两头都有450,电感取下测试无断路问题
请教各路大神,提供维修思路,排查思路正确帮助我顺利解决问题,发50红包答谢

网友A:
你把你那圈金黄色的硅脂搽拭干净应该就会好了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黄色的硅脂导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你那圈金黄色的硅脂搽拭干净应该就会好了

确实是看起不顺眼儿

网友B:
红圈电感是TYPE C接口的,有设备插入才会有电。正常的不用管它。

跑测试黑屏,测核心显存供电各路电感上有没有正常的PWM波形。如果波形正常,可以尝试更换供电前后级滤波固态电容(看看有没有鼓包老化的迹象)

如果上述检查一切正常,且卡没有加焊或重植过核心,那么可以尝试加焊或重植核心(核心老化摔碰造成的脱焊可能)

网友:
原来黄色的硅脂导电,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红圈电感是TYPE C接口的,有设备插入才会有电。正常的不用管它。

跑测试黑屏,测核心显存供电各路电感上 ...

核心供电电感波形每一路都一模一样,再正常不过了,待机电压0.8也正常范围,核心显存前后级电容嘎嘎新,没有鼓包,或者是有问题了,这卡是客户吵架摔的,我总感觉板子有点弯,原来怀疑是不是核心的pmw芯片有问题了,因为现象很明显是核心跑不起,既然核心电压能有0.8V应该是电流不够,带不动核心发挥作用,再补充一点,原来这张卡客户说还能挖旷,只是不稳定,有时有算力有时没有,我跑mats发现3个显存通道报错,换了3颗显存,测试通过了,后面才测试的甜甜圈发现不行,再测试挖旷和甜甜圈一样,软件会崩或者黑屏几秒卡死软件。显存测很多次都pass了,没理由是显存问题了,希望大佬再指点一下,可以试试换哪个芯片?

网友:
你给我个全板子 阻值我和你比对下 今天修个公版2080

网友:
引用 网友C:
核心供电电感波形每一路都一模一样,再正常不过了,待机电压0.8也正常范围,核心显存前后级电容嘎嘎新, ...

能装上驱动跑mats是没有意义的结果都是pass

网友D:
跑测试通过就不会是显存有问题

  我不那么觉得 我有一个574 咋测没问题 但是就是偶尔闪一下黑屏  后来升了588 好了

网友:
这种硅脂只能涂台式机CPU上面,别问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跑测试通过就不会是显存有问题  我不那么觉得 我有一个574 咋测没问题 但是就是偶尔闪一下黑屏  后来升了58 ...

升了不得刷bios吗?有些黑屏的卡供电正常的,刷bios直接就好了,呵呵

网友:
会不会是散热器接触不良,遇到过一个散热器变形的

网友:
摔过的东西。有很大可能性就是焊盘有掉点。

网友:
试试mats超频跑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红圈电感是TYPE C接口的,有设备插入才会有电。正常的不用管它。

跑测试黑屏,测核心显存供电各路电感上有没有正常的PWM波形。如果波形正常,可以尝试更换供电前后级滤波固态电容(看看有没有鼓包老化的迹象)

如果上述检查一切正常,且卡没有加焊或重植过核心,那么可以尝试加焊或重植核心(核心老化摔碰造成的脱焊可能)

直接背固态电容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