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440触发0.26瞬间掉电,拆掉独显供电能点亮,但是会报风扇错误,这个要怎么解决?

楼主(2021-11-05):
联想L440触发0.26瞬间掉电,拆掉独显供电能点亮,但是会报风扇错误FAN ERROR,这个要怎么解决?

网友A:
你要先修好独显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先修好独显供电

显卡短路了,改成集显,必须要拆掉独显芯片?

网友:
改一下温控电路吧,如果不修独显了,那就改温控电路了

网友(2022-09-11):
把独显拆掉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