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来,type c接口焊接

楼主(2021-11-05):
还是那个小米本,技不如人勇气可嘉,上面的芯片除了显卡和cpu基本上全换了新的,可能有人说不如直接买一个主板,呵呵 钱不是问题 哪怕是花的钱够买两张好板我也无所谓
进入正题,今天换了typec接口,然后基本的5v都没有了,没看出来哪里不对劲,这东西 背面的那一排引脚在盖子下面,烙铁焊不到怎么搞?

网友:
查图纸,5V没就要查5V 产生的条件!

网友A:
那么多钱都花了 咋不买个风枪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么多钱都花了 咋不买个风枪啊

风枪两个,还要怎样?

网友C:
换这前有5V换这后没有?那不是没焊好吗

网友D:
抹点焊油,风墙晃着吹,直接焊上就好了,焊好后打下对地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风枪两个,还要怎样?

那就用啊,不用 买10个都是空的

网友:
要是不计成本 真想学建议实地学习或者找个维修店面学习下 。系统学习后再修就相对简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抹点焊油,风墙晃着吹,直接焊上就好了,焊好后打下对地值

这个好多都是过孔 我都是把孔全吸出来烙铁焊的

网友:
用热风枪,分分钟就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这前有5V换这后没有?那不是没焊好吗

这前有5v,不升压,反正所有芯片都换完了,烧机这个接口有点发热,反正不会修死马当活马医呗,给它也换掉

网友E:
换Type C接口,上BGA简单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换Type C接口,上BGA简单多了。

过孔里的锡不一个个的吸干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过孔里的锡不一个个的吸干净?

bga先取下接口,直接更换,然后烙铁加焊。我是这样做的。当然了也可以中间吸干净后上接口再烙铁加焊。

网友:
兄弟啊,看你发很多帖子,感觉你手工还是有问题的,得多练习练习。

网友:
这种接口就是考验焊接技术的  现在的电脑钱都不好挣了

网友:
拖下锡,放上去风枪吹就可以了

网友:
这种接口好换啊,一般都是风枪加铬铁

网友:
控制温度。风枪吹下来,

网友F:
焊这个手工不是主要原因,是方法,方法对了,事半功倍

网友(点评):
说的有道理 ,焊好后 打值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焊这个手工不是主要原因,是方法,方法对了,事半功倍
恩,终于焊好了,20v电压出来了,

网友:
换成低温锡 上下同时加热就可以了

网友:
上锡 然后风枪吹上去的 工具买好一点 修起来才顺手

网友:
这个很好焊,用风枪吹就行了

网友:
这个用风枪焊。

网友:
焊好后,打值测一下了

网友:
引脚上锡直接上风枪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