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3421暗屏背光不亮维修

楼主(2021-11-05):
下班时间同行送修一台dell 3421笔记本故障图像正常暗屏背光不亮,告诉急用快修,屏暗习惯先换屏测试,拆屏发现是140大口薄屏,手里没屏找了一片ASUS 15.6大口测试可以正常点亮,判断屏坏
客户急用没屏只能修屏了,屏型号如下

拆机测量背光供电保险正常,背光开启信号也正常,参考图如下图

测1脚EN正常,23脚Vin没电压对地电阻0欧,往前追查发现有个限流电阻烧了,限流电阻后边有个小电容短路

,找个10欧小电阻和一个小电容换上开机正常了。

网友A:
谢谢分享 每次故障都不一定是大芯片坏了 而是小零件出现问题导致大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 每次故障都不一定是大芯片坏了 而是小零件出现问题导致大故障

结果每次都没修好

网友:
屏的 图纸在哪找的?

网友:
现在屏比较贵 要修屏了

网友:
现在屏幕的质量也不敢恭维了

网友:
背光一般都能修好

网友:
牛逼啊 屏幕都可以修

网友:
不错,背光电路

网友:
加分了,140的屏遇到过升压的电容坏的,那个屏是通病。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 牛,学习了

网友(2021-12-09):
有图有真相,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