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大家分享两个t440p的笔记本维修,一个大短路,一个网络适配器打感叹号

楼主(2021-11-05):
    今天有修到两台t440p的笔记本一台大短路,可以明显 看到pq34和pq9有烧焦的痕迹,测公共点对地阻值为0000,测各大电感对地阻值无明显偏低,拆掉pq34,pq9,补上元件, 插电还是大短,但发现及时没烧着元件,用小电流烧公共点,发现CPU槽里面的大滤波电容发烫去掉,公共电阻值恢复到300多,放凉了一会儿,插电还是大短,发现有一个CPU电感旁边的驱动管有焊过的痕迹,没焊好已经倾斜了,直接换掉,再次上电电流已经有0.42a,但无CPU供电, 查CPU的供电开启ref,都正常,直接换掉CPU芯片,有料板,换好后直接上电可以开机。中间CPU槽里的电容没有,照样可以开机。

    还有一台插有线开机进系统网络图标,联网一闪就灭,在管理器里面开机看网络驱动也是正常一下就灭了,之后是感叹号,想着要不要换网卡芯片,在网卡芯片旁边用镊子划拉,发现一个电阻直接碎了, 图纸是一个3k的电阻,直接更换,再开机进系统黄色感叹号没了,但没联网,用无线联网,鲁大师打驱动,重启之后可以正常联网,上网可以了

网友:
这个样子是二修机器啊    芯片焊接没焊接好造成了二次故障

网友:
老电脑了,问题不少啊

网友:
哈哈哈,这个CPU芯片底座里的电容只能用烙铁了吧,感觉好难弄啊

网友:
锡箔纸贴周围,不难

网友:
这是再修统货板吧

网友:
cpu座里面  用烙铁。。用风枪容易吹坏座子

网友:
这机器一般换主板完事

网友A:
这设计太差了,保护隔离失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设计太差了,保护隔离失效了?

那里差,这么老的机器可以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 学些了

网友:
用镊子一划拉就知道电阻  厉害啊大神

网友:
这个牛逼  厉害 学习了哦

网友:
第一台人家修过吗?

网友:
没联网,用无线联网,鲁大师打驱动,重启之后可以正常联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