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笔记本不开机,自学维修,新手求助!

楼主(2021-11-05):
充电不亮灯,不开机,有感觉发热(充电口位置)但是放置几天,插上电几分钟,灯又亮了,开机了,关机;再又开不了,不充电!

网友A:
通病,3.42V 看高还是低,取样电阻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病,3.42V 看高还是低,取样电阻问题

谢谢大哥的思路

网友:
学习的咋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