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维修内存的大佬告知一下,B

楼主(2021-11-05):
有没有维修内存的大佬告知一下,B2和B7代表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
是B6。打错了

网友:
不要让自己复杂化,这很糟糕,尝试用热风枪对芯片进行回流,事先对引脚轮廓进行熔剂,气流 380 摄氏度,如果您的内存有外部引脚,则最好直接吹向引脚,如果是 BGA带球的类型将空气引导至芯片,也越过其他 SMD 组件。 你会注意到大概的时间,当你看到焊料融化解决它时,吹热风,它变得有光泽。处理完内存模块的两侧,如果没有,请用异丙醇或更高级别的酒精彻底清洁,等待它蒸发水分酒精约 5 分钟。 然后你做测试。 在整个过程之前去除贴纸标签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