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B85M-P33 MS-7817 VER:1.2的不触发问题

楼主(2021-11-05):
V星台式机单板 ms-7817 B85M-P33 不触发,测量板子跳针上有4.5V电压,短接EC29脚有跳变。开始追查EC条件发现这个3.3待机非常奇葩,首先从5VSB通过U20转换成3va,3VA转换来又通过U19转换成EC供电SIO_3VA,奇葩就在这里了这个U19同时受控于RTCRST#信号,必须复位完成了才有输出,这个竟然和CMOS无关。查到这样还是有SIO_3VA的。但是还是没有RSMRST#信号还是供电问题。继续追查3VSB,追查到U16,发现3VSB有了EN也有了,竟然没有输出这才知道被经验掉坑了,这个3VSB竟然是独立的。EC不是用3VSB的电一开始想当然以为EC有供电了3VSB就肯定出来了。发现3VSB短路这就好办了,烧鸡大法发现是网卡电容短路,换了就触发了。还是必须按照时序修

网友:
谢谢分享经验 如果有图能更好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