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求助]液晶显示器

楼主(2021-11-06):
哪位大佬有AOC 24B1XH的主控芯片的规格书,或者驱动板的原理图。芯片型号:tsumu588dt9-8;板子型号:715g9353.谢谢了

网友A:
24B1XH就开始维修了啊?还在质保期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24B1XH就开始维修了啊?还在质保期内吧?

没,想知道这个面板的型号

网友(2022-09-21):
应该是TPM238WF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