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显卡八脚BIOS芯片的疑问

楼主(2021-11-06):
BIOS一脚的1.8V直接去核心了正常吗?这个R829两端都有1.79V电压。
如果BIOS程序损坏还有片选信号吗?
片选信号用万用表能看到吗?
五脚和二脚数据传输的话能测量到电压吗?

网友A:
都有电压 的原来大部分是3.3v  现在是1.8v  台式机少见2.5v,当然有其他电压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都有电压 的原来大部分是3.3v  现在是1.8v  台式机少见2.5v,当然有其他电压的

我另外张好卡会瞬间拉低然后回到1.8保持,这个就一直是高电平

网友(点评):
没有示波器不好测试哦,这个是一个1.8v或者3v的载波波形哦

网友C:
1脚经过33欧电阻进核心是正常的,核心没发出片选信号,相当于没地,33欧两端自然就没电位差。BIOS损坏应该不影响核心发出片选信号。电压表能测出片选信号的拉低变化。2、5脚信号数据速率高,电压表不一定能测出来,示波器可看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C:
1脚经过33欧电阻进核心是正常的,核心没发出片选信号,相当于没地,33欧两端自然就没电位差。BIOS损坏应该不影响核心发出片选信号。电压表能测出片选信号的拉低变化。2、5脚信号数据速率高,电压表不一定能测出来,示波器可看波形。

好的,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脚经过33欧电阻进核心是正常的,核心没发出片选信号,相当于没地,33欧两端自然就没电位差。BIOS损坏应该不影响核心发出片选信号。电压表能测出片选信号的拉低变化。2、5脚信号数据速率高,电压表不一定能测出来,示波器可看波形。

时钟A13 14 没有时,核心会有读取BIOS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时钟A13 14 没有时,核心会有读取BIOS吗

可能不会,没有时钟,数字电路无法有效通信。研究不深,不敢肯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另外张好卡会瞬间拉低然后回到1.8保持,这个就一直是高电平

vbios读取完成加载成功显卡就没用了,加载不成功就卡哪了,可以这样理解你那电平状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另外张好卡会瞬间拉低然后回到1.8保持,这个就一直是高电平

我有个卡是3.3的,实测1脚只有2.3v.相连的电阻没问题,电阻另一头3.3,这个是核心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