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X_VDD 2080阻值0 烧鸡1v3a请问阻值应该多少

楼主(2021-11-06):
PEX_VDD 2080阻值0 烧鸡1v3a请问阻值应该多少   修的少20系  阻值低 但是烧鸡感觉电流还行不大
更新下 nv3v3没有直接从3V3_SEQ飞的线 现在上电了 12v 2.5a 不认卡  nv3v3 阻值7 不知道正常不 测量显卡时钟没有工作
准备装起来了!目前电流能跑到12v 2a左右 不认卡

网友A:
显卡值万用表多少位的,位少根本测试不了,部分信号二极管显示o,电阻测试0.0002都是正常的如gpu供电

网友:
pex_vdd值在5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值万用表多少位的,位少根本测试不了,部分信号二极管显示o,电阻测试0.0002都是正常的如gpu供电

1v阻值 不是核心供电的

网友:
2080的吗  第一次修这么新的卡 供电修出来了  12v开机直接2.5a  接主板不认卡

网友:
抬走,下一块

网友B:
nv3v3 阻值7  1v短路了 已经装起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nv3v3 阻值7  1v短路了 已经装起来了

除了GPU短路不用管,其他它近核心的只要短路基本就是判死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除了GPU短路不用管,其他它近核心的只要短路基本就是判死刑了

1v最低阻值5吧

网友D:
1V和显存短的,基本可以盖白布抬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1V和显存短的,基本可以盖白布抬走了

上次显存短路 我换了两个显存 然后不断路了  也没救好   应该这么说 除了核心短路 剩下的全都可以抬走

网友:
1V和显存短的,基本可以放弃了

网友E:
1066的测试1V对地电阻是15欧,正常可以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E:
1066的测试1V对地电阻是15欧,正常可以显示

我那个是0了

网友(2022-01-16):
PEX_VDD能亮的机子量的阻值是31,希望能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