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线接多路由的设置方法

楼主(2021-11-06):
一线接多路由的设置方法

网友:
学到了,学到了!

网友:
第二个,关闭DHCP功能后就不需要设置IP地址了

网友(点评):
对,电脑直接从主路由获取IP

网友:
又学习到了东西  多谢分享

网友:
这个设置总是记不住。

网友:
用个交换机,想接几个接几个。

网友:
只要注意同一网内IP不重复,DHCP可以一个,也可以多个,但是分配地址不重复,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