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求助A1534苹果笔记本装完win10没有驱动怎么解决

楼主(2021-11-06):
这个本子超薄,没有网口,也没有usb,

网友:
TPC转接头啊

网友:
用无线上网

网友:
用专门的驱动打,你是第一次装这种系统嘛 苹果机器

网友:
下载一个bootcamp,驱动全搞定

网友:
搞个转接头,或者使用bootcamp.

网友:
1534还装windows吗 感觉三个月就来找你修不开机了

网友(点评):
就你最懂!不要问我怎么知道,反正修了很多台了,全部西皮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