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微软surface维修 pro5不开机 老技术分享

楼主(2021-11-06):
1796pro5不开机通病
电流跑至0.4  大概亮屏3秒左右掉电
刷bios 合成me即可解决
此bios为修pro5  原工厂bios

网友:
谢谢大佬分享,收藏保存

网友:
刷了会不会 开机屏幕顶端有红色横幅

网友:
会不会红屏呢

网友:
还没遇到过,先收藏了

网友A:
本站禁止广告!
帖子中的广告已经帮你清除,下不为例!!

网友:
这个刷了能好吗?听说微软的一般刷了都不可以啊

网友B:
这个机器问题通病最多的是硬盘,见到好几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站禁止广告!
帖子中的广告已经帮你清除,下不为例!!

好的,好久都没发帖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问题通病最多的是硬盘,见到好几台了

都有的,看几率了

网友(2022-01-15):
刷完不能触摸啊 还是需要另外在合成啊

网友(2022-03-10):
有原厂的BIOS了,还需要合成Me文件吗

网友(2022-07-02):
版号咋还不一样 呢

网友:
这个刷了触摸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