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电压偏低,求助。

楼主(2021-11-06):
华硕A55BM-A_USB3_1.00
内存供电只有0.9V,电源芯片为8720b,供电只有0.9v多,第6脚电压0.56v。

分压电阻测试没有问题。

然后换8720b,换了之后电压变成了1.36V,第6脚0.79V。

连换两个8720b电压都是1.36v,上下管也换了还是一样。这是什么鬼问题?难道我买的两个8720b都是坏的?而且坏得一模一样?

网友:
在哪看到要分压

网友A:
1.36的电压是正常的

网友:
pwm芯片输出分不是这样计算的吧,一般pdf数据文件里有计算公式的,不能有这种公式计算

网友B:
1.36v难道不正常吗?你觉得3代低电压是多少V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1.36的电压是正常的

点不亮,应该是电压不够

网友:
又从旧板上扣了个8720b装上,还是1.36V,该死,到底是啥问题。

网友C:
电压是正常了 看看还有没有电压不正常的  华硕是跑码了电压就正常了  不跑码或是电压不正常都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压是正常了 看看还有没有电压不正常的  华硕是跑码了电压就正常了  不跑码或是电压不正常都是这样的

果然是正常的

网友D:
修好了,电压自己变成了1.5v,我啥也没干,亮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1.36v难道不正常吗?你觉得3代低电压是多少V正常?

想着好多板子都是1.5 1.6,有点钻牛角尖了。

网友:
低压版的内存就是1.35V,标压的是1.5V

网友:
可能是板子吹热了,电阻阻值变了

网友:
查自举升压的电压boot脚上那个

网友:
这个分压不适合用在反馈上,调整FB的电阻大小可以改变输出电压

网友:
这个电压是正常的,上内存后就升高了。有些板子就是这样。

网友:
只有华硕的才这样

网友:
这问题我也遇到过,钻了牛角尖,后来上处理器能跑码,内存电压就上到1.5了

网友:
应该是FB脚还连着一条控制电路(0,1两种)1.35V和1.5V

网友:
量一量占空比,就可能有思路了。

网友:
华硕的主板排阻喜欢坏

网友:
没有跑码就是1.3,跑码了就是1.5

网友:
公共点短路,啥也不说了。直接烧呗。结果显卡发烫,心想着不会那么倒霉显卡炸了吧

网友:
华硕主板没跑马的时候 内存供电1.3左右是正常现象!不用理会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修好了,电压自己变成了1.5v,我啥也没干,亮机了。

不安装内存时本来就是1.36V,识别到内存自动会变成1.5V的

网友:
主板跑马之前1.36V是正常的,跑马过内存之后才会变成1.5v,这个可以完全忽略,不用管它,如果不亮机,可以考虑其他地方的问题

网友:
这个内存电压是有自动调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安装内存时本来就是1.36V,识别到内存自动会变成1.5V的

安了,内存脏了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