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EX-B250M-V3 (B250M-V5也可以参考) USB过流 15秒关机的检测方法

楼主(2021-11-06):
接到一块EX-B250M-V5,开机提示USB 过流 15秒关机。
首先找图纸,论坛没有,只有一个帖子,几张截图,手机对着屏幕拍的,看不清。
淘宝上找,只有一家有,报价50.
鑫智造上找,会员才能看到,只有V3版本的,看了一下,大致通用。
实测几个测试点的USB_OC#电压都正常
最后查出是桥发热本身损坏导致。

另外,此板子待机USB供电是有5V的,所以在每个USB口和桥右侧,也可以在线测量,大致判断。
下图,红圈内,就是OC#检测点,正常3V左右

网友:
对了,刚验证了一下,最下面一个红圈SR101不是的。不用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