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970Pro2主板上电自动开机

楼主(2021-11-06):
某鱼35块大洋包邮买的,回来测试上电自动触发,不能关机,输出电压都正常(没测试插配件开机是否正常),查线路找到Q11三极管,拆掉可以正常触发开机(测试正常),IO的64脚上电就有3.3V的电压,但是不能关机,找到一份图纸和这个板子的点位图对不上(Q11的点位不对),把IO6776D的60脚(PSOUT#)和64脚(SLP_S3#)全部断开,上电还是自动开机,本人小白,开机触发过程应该是,触发信号到IO,IO到南桥,南桥发出SLP_S3#高电平到IO,IO再发出 O_PSON#_R拉低PSON开机的(不知道对不对),现在断开IO还是正常开机,说明问题不在IO,由于Q11附近点位不对,跑不明白电路,那么是不是南桥挂了啊,望各位大神不吝赐教,多谢!!

网友:
SLP3是低电平才能关机

网友:
更换IO芯片

网友A:
把IO的开机触发脚断开了还是一样,和IO还有关系?

网友A:
简单的画了一下开机触发的流程图,大佬们帮忙看一下哪里的问题,谢谢!

网友:
PS out 是啥?是连接电源绿线的么?断开了怎么可能自动加电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画了一下开机触发的流程图,大佬们帮忙看一下哪里的问题,谢谢!

厉害 图纸都能画出来

网友:
跑绿线吧,说不定有惊喜

网友:
I’m拆掉  还是自动上电  证明绿线还有别的电子元件 漏电  或者  短路了!找点位图  或者  跑线吧!

网友:
绿线有元件短路了吧,你都知道要拉低PSON,断开IO还能开机证明除IO外还有其他东西短路拉低PSON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IO的开机触发脚断开了还是一样,和IO还有关系?

你把IO的pson脚断开了才能排除IO,断开psin和psout甚至s3都不能说排除IO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把IO的pson脚断开了才能排除IO,断开psin和psout甚至s3都不能说排除IO

我把pson到IO的断开了,但是到q11的没有断开,拆掉q11主板就不自动上电了,但是不能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