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米手机显示空电池图标都是这个问题引起的,不再担心充不上电了

楼主(2021-11-06):
红米手机显示空电池图标都是这个问题引起的,不再担心充不上电了

  手机充电显示空电池的图标怎么办?在这个“机不离手”的时代,相信很多小伙伴们都曾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手机显示空电池图标是怎么回事呢?到底是哪里问题导致的呢?真的是电池坏了吗?仔细看问题还真不少,只要弄清楚了原因,再也不用担心手机充不上电了。下面以红米9手机为例,带大家一起来看看红米手机开机显示空电池的图标的处理方法。

红米手机开机显示空电池的图标的处理方法:

一.系统问题

  手机检测不到电池数据,会导致显示空白电池,可以先将手机重启一下试试!如果还不行,连接电脑,备份资料后,恢复出厂设置或刷机,更新系统尝试。

二.电池/数据线 /充电器

  电池损坏、数据线、USB接口接触不良,也会导致手机充电时显示空白电池,尤其是魔改过的大容量电池。可以清理电池、电池的接触点以及手机充电插孔的接触点,再尝试充电。如果有充电器、数据线、备用电池可以尝试更换。

三.硬件问题

  排除了软件和以上问题后,还不能解决的话,就是手机主板硬件的问题。开机出现空电池标多为电池正极的电压检测通路及其芯片损坏导致。

  检查电池座子、尾插座子、尾插排线、尾插座子、电池座子检测脚相连元件等是否正常,充电芯片、电源管理工作条件是否正常,重置或更换。

  检查尾插充电接口是否有虚焊或进水腐蚀,可以单独更换尾插接口。

  检查尾插小板、主板排线接口、主板排线是否有损坏、氧化腐蚀或虚焊,可以更换尾插小板或主板排线。

  检查电池座子外观是否损坏,如果接口正常,测量J2901的对地值是否正常(BAT_ID、 BAT_THERM_ON、VBAT) 。

电池座子电路图

电池座子点位图

  检查主板上充电芯片、电源管理芯片工作条件是否正常,尤其是摔过的机器,是否有虚焊掉点,加焊或更换好的芯片,问题一般就可以解决。

充电芯片、电源管理芯片点位图

位置图

  以上是红米9手机屏幕显示空心电池图标的处理方法 ,各位老铁如果遇到类似的问题,可以按上面的方法操作。如果是硬件本身问题,建议送专业维修店,让专业维修师傅检测维修。

  若大家有疑问或手机方面的问题,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会为大家一一解答。

网友:
谢谢老师详细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