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tpn-q173

楼主(2021-11-06):
客户自己清灰之后不触发。拿到手之后上可调。发现后极有短路。拆机测量公共点短路,啥也不说了。直接烧呗。结果显卡发烫,心想着不会那么倒霉显卡炸了吧。摸了一下显卡周边有个管子也有点发烫。好吧,找图纸点位,发现是pq9005,拆下来量了一下,1.2。3。4。9脚通了。再测公共点不短路电压正常了。发现没有这个芯片,订呗,到货之后第一时间装上,结果就听见一声响,又烧了。拆下来之后还是12349脚通了。连续换了2个都是一样,那就肯定不是芯片问题了。想来想去难道是pu9002有问题。可是我又懒得定了。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不装pq9005,结果开机了。以为会找不到独显。结果进系统一看,一切正常。那我就不明白了。这是为什么,有哪位大神给我科普一下呗。图纸我也发上来了。

网友A:
谢谢分享 你用外置显示器吗

网友:
XXXX谢谢  正需要

网友:
我见过一个b490s,也可以去掉一个复合管,开机一切正常,装上就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 你用外置显示器吗

外接始终没反应

网友:
看看这些引脚是否正常

网友B:
测量后级是否有短路情况,目前状态是显卡少一路供电,能显示是运气好

网友C:
少供电还能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少供电还能显示

有三路给显卡供电的 少了一路只是影响显卡供电的带载能力。

网友:
不影响开机,就算没有显卡供电也可以开机的,玩游戏估计不行。

网友:
升压 和检流出问题都会导致这样

网友:
新人快乐贴?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测量后级是否有短路情况,目前状态是显卡少一路供电,能显示是运气好

二极管档打pl9005阻止是0,第一次遇上这样的问题。有点晕

网友:
你是在说我吗。我是真第一次遇上这样的问题。搞不明白

网友E:
清灰导致很有可能是把这一路的升压电容或者二极管给搞掉了,缺一路供电带负载能力下降,遇到玩游戏什么的有可能就会崩。

网友:
引用 网友E:
清灰导致很有可能是把这一路的升压电容或者二极管给搞掉了,缺一路供电带负载能力下降,遇到玩游戏什么的有 ...

客户机器已经拿走了。希望不会再回来把。如果回来了。我再好好看看你说的这个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二极管档打pl9005阻止是0,第一次遇上这样的问题。有点晕

具体再测量一下是不是PC9045这个电容击穿了,注意拆下来测。看看是什么结果

网友:
这种不懂 我是来学校的

网友:
这是外接vga接口的,应该是外接电流过大烧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具体再测量一下是不是PC9045这个电容击穿了,注意拆下来测。看看是什么结果

pc9045肯定没穿。我当时肯定测量过

网友:
公共点短路,啥也不说了。直接烧呗。结果显卡发烫,心想着不会那么倒霉显卡炸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