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宝石580超白金外接12v短路

楼主(2021-11-06):
蓝宝石580的8g板,再接12v电源短路,核心电感已断开,已取掉4个集成mos管,已取掉npc81025管理芯片,a面已取掉显存电感旁边的电源芯片apw8722a,测量再接电源阻值23依然短路,烤鸡大法烧不出来,实测核心供电电感旁这几个电容均为单脚有电压,说明不是他们击穿导致的短路,短路问题还在别处。请问大神从哪里排查?

网友:
场馆不要悬空,短路就烧鸡

网友:
烧机烧不出来,直流电源一调默认就是12v,电流调不大,不发热,原来怀疑电流进核心了,把核心都取掉了,烧机还是调不起电流,不知道为什么,以前别的580卡我调一点点电流,电压才3v电流一大立马有故障的电容就烫,现在真不知道哪里问题,去掉核心了,外接12v口的阻值还是50左右,应该就是有零件短路故障的
请教各路大神,还能怎么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