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1070龙骑士不认卡,供电正常

楼主(2021-11-06):
测了下1.8V万用表响了,不知道短没短,电压都是正常出来了

网友A:
值是低了,短路倒没有,0.95V有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值是低了,短路倒没有,0.95V有没?

0.8和1.5都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值是低了,短路倒没有,0.95V有没?

供电正常,不亮

网友:
可以认为值低是核心内部分电路损坏导致的

网友(2021-12-18):
支持5楼,可能性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