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3542独显故障 改集显 报警解决方法

楼主(2021-11-06):
收到客户送修戴尔笔记本  进水了  时间比较久了  加电不工作了 ,拆解出来主板 发现 已经有腐蚀了,拍照清理腐蚀故障点,不算太严重,已经折腾算是救活了 ,满以为可以收工了 ,结果悲剧了 ,进入系统独立显卡是叹号死活都驱动不上,经过测试发现 就是 独立显卡  GT820 驱动不上,其他设备基本正常了,为了 修复显卡白白浪费了 一下午时间 不值的,所以干脆拆掉 独显的供电电感 PL8201  PL8202,测试 正常系统下确实 只有集成显卡了 ,但是 有多出来一个新的问题,就是 进入系统前,喇叭灰不停的报警 好像是6声,这样不行 客户 估计接受不了 ,于是 就查资料 发现 干掉 声卡芯片 ALC3234    的 12脚 断开 就行 ,于是手术基本结束。。。赚钱 不易 ,经过 小半天的修理 交货了  ,总结一下 ,戴维 笔记本 改成显卡的时候 独显检测不到 报警 可以直接断掉 这个 3234 的 12脚 BEEP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 3234 的 12脚 BEEP  检测不到独显信号就报警吗?为什么6声,应该7或8声报警吧,那天遇到这机器测试下

网友:
戴尔的机子几声报警原来是这里在起着作用的,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