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机备份]
11代CPU联想 小心AIR 14ITL 2021 LA-K321P REV 1B BIOS

楼主(2021-11-06):
有幸修到今年6月份才买的机子不升压不触发修后备份:

网友A:
11代都修到了,这应该是有保修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11代都修到了,这应该是有保修的吧

客人也是用电脑的大神不开机觉得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就拆机后售后按流程办事。

网友:
备份的可以正常亮机,不过不认硬盘,要合成原机的ME,

8M

16M

网友B:
你这台机子的哪里的问题,我现在遇到一台不触发的,type-c接口不通电 感觉无解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台机子的哪里的问题,我现在遇到一台不触发的,type-c接口不通电 感觉无解了

我换的PQD12 PQD11 还有一个小电阻就记不清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换的PQD12 PQD11 还有一个小电阻就记不清楚了。

不升压的时候type-c接口是有5V吗,升压后才有20V左右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升压的时候type-c接口是有5V吗,升压后才有20V左右的吧

不升压的时候type-c接口有5V。

网友D(2023-03-22):
我的也是不升压,只测到了3V,5V都没有测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的也是不升压,只测到了3V,5V都没有测到

问题估计不一样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问题估计不一样吧。

特么5v电感有5V,3v电感要按开机键才有3v,然后过几秒3v就掉了,很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D:
特么5v电感有5V,3v电感要按开机键才有3v,然后过几秒3v就掉了,很奇怪

好像待机就有3V

网友:
是吗?我先换个芯片看看,谢谢大佬指教

网友E(2023-05-23):
不触发怎么修的 楼主 指点一下,我遇到一个 上电掉电 3V 掉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触发怎么修的 楼主 指点一下,我遇到一个 上电掉电 3V 掉

我这个是没上电池就不触发,装上就可以了;但没有后续机子验证怕误导当时没写出来。

网友(2023-07-30):
我遇到 不上电池可以触发  是声卡烧个洞

网友(2024-07-18):
权限真高  下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