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大家见过短路烧机法把可调电源线都发烫了,板子上还没发热的地方吗?

楼主(2021-11-06):
大家见过短路烧机法把可调电源线都发烫了,板子上还没发热的地方吗?板子号6050A2470001-MB-A04,P5V0A对地短路,烤鸡电流跑到4A了,板子都没发热反而把可调电源的线都烧发烫了。
电源

网友:
板子层直接短路了,,,

网友:
这个直接用万用表测试,正常阻值应该很低。

网友:
烧机线太垃圾了

网友:
不接地了呗,全跑你电源里了

网友:
烧鸡线径太细,接触点太小,都会导致线热,电源由于静音设计,平时都是被动散热,热也正常

网友:
经常遇到,不是所有短路的板子都能修好。

网友:
那肯定是充电口内部短路了。

网友:
完全对地短路时烧不出的

网友:
烧鸡线不行,要转业烧鸡线很粗的好线

网友:
严重的短路,短路电阻太小是烧不出来的。要加粗烧机的线

网友(2021-12-27):
看看我的帖子啦,烧鸡都去到15A 20A电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