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万用表测试电容

楼主(2021-11-06):
有的一边蜂鸣叫声,而另一边不蜂鸣甚至数值为零,然后把电容吹掉了也还是这样,请问一下有谁知道是啥原因吗?

网友:
万用表测试电容不是很准

网友:
能充电能放电感觉是正常的

网友:
把万用表 打到 专用 电容档位  然后测试  详细请查看 万用表説明书,我记得2004年问过北京的高手 什么叫电容对地短路,现在想起,真的明白,人是一步一步走下去的,有什么不明白,可以在这里提问,我能回答就尽量回答你。

网友:
如果是在线测试是这样。如果拆下来叫,是电容冲放电过程,刚刚开始叫是正常的

网友:
用电容测试仪吧

网友:
不能在线测,要把待测元件拆下来测,而且电容需要先短接放电再测

网友A:
在线至多测个大短还不一定准,还是要拆下来确认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线至多测个大短还不一定准,还是要拆下来确认

电源灯不亮了,此主板已报废!

网友:
如果是滤波电容肯定有一脚接地,对地响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