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笔记本维修,杀了一个圈

楼主(2021-11-07):
最初故障是电池和充电器都不能触发,送修过,修不好被返回来的,TYPEC接口被别人换过,无任何待机电压,typec接口只有5v输
在大佬们面前当然是个秒杀的小问题,对于我来说,呵呵。。
这个搞了一个月,没有笔记本基础,也找不到图纸,然后搜了n多帖子,后开始下刀。其实我一开始就把故障点锁定在充电芯片和io上的。
换typec芯片,换充电芯片 ,换io,连cpu供电的pwm也换了,拆掉声卡,网卡,换typec充电口,期间遇到各种问题,充电口换好了,结果还是只有5v输入。
想来想去,就充电芯片原装的上面有蓝点,好像在哪里见过说带蓝色或白色标记的都是需要写入程序的,于是又把原来的充电芯片换了回来,用表测了一下,这一下电压终于升到20v了,再测3vsb,有了
然后开机,风扇也转了,但是不显示 不知道是我把哪里搞坏了还是上家刷过bios的原因,等有时间了再搞

网友:
有人要说不过隔离不升压管声卡网卡和pwm毛线事。。
呵呵,就是看到在论坛看到这个图后我测我的3v芯片en对地0.01,,尼玛现在才知道就是这么设计的,所以没图纸就是个杯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