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神,机革1521电路中C1069短路,补上烧就烧

楼主(2021-11-07):
问题:机械革命1521主板,C1069烧坏,取掉后,只能接电源使用,重新补上颗电容,通电就烧;取掉后接电源能正常开机,但电池不能充放电(不工作)。
1.这个要从什么地方开始查起?各位大神帮忙分析分析,是什么原因的?
2.这张图纸要从哪里看起(1521第30页),找不到方向?
谢谢

网友:
这里19V电压,换上的电容可能耐压不够

网友:
好的,我再试试看,看不懂这张图纸。19V过为后直接一个电容就接地了

网友:
是VIN后面的电路导致烧了 看这个好像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