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macbook pro 屏接口 edp aux 对地短路

楼主(2021-11-07):
大神,修到这里进水屏接口烧了个坑,edp aux n这路通到cpu,对地短路,开机屏不亮。 这个线路看论坛上是走数据不知道能飞线接解决不。

谢谢

网友:
首先你机型都没告诉别人 其次1466 1502都有电容保护的 测量后端通CPU的位置看看是否短路(其实量了短路基本没救了)
1706 1989 1932等机型是没有电容的 短路就烧U 只有换U解决 1707 1990等15寸16寸的有给DP芯片可以更换
如果是1707 1990等机型换完芯片还要换主板上的EDP借口和屏的EDP接口 在换条屏线以绝后患